松下PLC怎么接受松下伺服分频信号和

楼主(2013-01-25):
用松下plc接受松下伺服分频信号,松下伺服分频信号是5V的,松下PLC高速计数端口是接受24V信号的,这怎么连接?

网友A:
按照使用说明书上的步骤来链接。

网友B:
我以前连过5V的编码器,也是因为电压不够读不到数,后来是做了一个抬升电路解决的,你可以找找抬升电路的芯片,电子城应该有,注意测试一下频率会不会丢,有的频率跟不上就丢脉冲,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dreamjixie 的回答。

楼主:
对:dreamjixie关于按照使用说明书上的步骤来链接。 内容的回复: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这是A5手册分频接线图 看不懂怎么接

网友D:
接高速光耦就得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