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组态后在线显示错误

楼主(2013-01-25):
      PLC 硬件组态后, 下载到 PLC 硬件 PROFIBUS 线连接后 硬件组态在线, 发现 站点连接出错,是什么原因, 如何处理 ?

网友A:
你们机器老是不坏啊??!呵呵呵。。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是六个words输入,六个words输出??地址是41??

网友A:
这边组态以后,SP那边也要把地址也定为41才可以吧。

楼主:
   谢谢 通讯网, 现在硬件组态正常鸟, 但是在 S7 软件中读取的数据全为 0 , 不知为什么 ? 有几个现在应是 1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