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程序上面的常开触点、常闭触点上面的符号是怎么定的?

楼主(2013-01-25):
请教各位师傅,PLC程序中的常开触点常闭触点等等上面有编号诸如 H0.01、PLSQ1003 之类的标记,这些标记是什么含义?是如何确定的呢?

另外紧急停止开关在程序中是接常开触点还是常闭触点,为什么要这样接,麻烦大家解释一下,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程序上是根据外部硬件接线来判断的     外部一般接常开状态   然后在程序中就用常闭触点

网友B:
看编程手册,上面有欧姆龙plc的地址命名规则。

网友C:
貌似输入点是00000X命名,输出是10000X命名,另外你也可以再给各自定义一个符号.很久了,记得不是很清楚

楼主:
程序上面用常开还是常闭有什么规律或者约定俗成的东西吗?

网友D:
我们一般像急停按钮 一些重要的报警 涉及到安全的外部信号 都接常闭的就算断线也只是故障而已 接常开 按钮

不好断线你根本不知道!

网友E(2013-05-06):
1.急停的话,外部一般是接常闭,程序上不需要(因为使用的话,就会占用I点)

2.外部常闭,程序上点常开(通电后常闭);外部常闭,程序上点常闭(通电后常开)

 外部常开,程序上点常开(通电后常开):外部常开,程序上点常闭(通电后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