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机监控摄像机安装方法

楼主(2013-01-25):
       球机安装方法:
   安装球机前应严格按照电气规范进行管线敷设,将强电与弱电信号线隔离穿敷,避免干扰。在室外空旷环境,应采取独立的外部防雷措施。球机本身也应保持良好的接地,防止静电累积等对球机产生影响。
  安装时要正确接好电源线、通信线和视频线,连接时要仔细参照安装说明的要求,以确认通信方式和相应的引脚定义。一般地,设备应在施工后期安装,以避免施工现场的大量粉尘侵入球机,直接影响其使用效果和寿命。
  此外,以下注意事项应予以额外重视:
  注意事项一:供电
  为保证球机正常工作,供电电源不宜低于球机输入电压的标称值。当标称值为24VAC,电压波动不宜超出?5%。球机常见工作电压为24VAC。目前市场上存有220VAC型号球机,其实质将变压器内置于球罩,变压后给球机供电。布线时应强调强、弱电分开,以避免强电对弱电的干扰。球机内部空间有限,内置变压器使强弱电共处,从而影响弱电信号。此外,内置变压器会加重散热负担,从而增加了内置电路烧坏的可能性。
  根据现场环境不同,可选择本地220VAC转24VAC,或远程变压、集中供电方式。集中供电时,应充分考虑传输线路对电能的损耗。选择输出功率较大的设备并适当提高输出电压,以承载线路压降,如选择28VAC输出给远程球机供电。
  球机是否已获得足够的电力驱动?可通过万用表测试,方法是在负载(球机)开启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球机一端电源线的电压,观测电压是否在球机许可范围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室外球机在加热器启动或停止时,其消耗的功率相差甚远,对室外球机供电时一定要考虑在最恶劣环境下球机所需的最大供电功率。
  当市电电压波动超出+5%~-10%范围时,应设交流稳压装置。可安装UPS以提供不间断稳定电源供给。
  注意事项二:接地
  球机的接地主要分为外壳接地和内部电气接地。
  外壳接地主要用来防止静电积累、电气漏电等,室外球机还特别要加装外部防雷措施。一般来说,安装在立杆支架上的室外球机外壳由于旋接在金属支架上已自然形成接地保护,可不做特别处理。
  球机内部的数据线和视频线都已做相应的接地处理,将球机内部的GND端与地线相连接,以确保设备有效接地。
  注意事项三:地环回路
  即使设备有效接地,但球机和中心设备间不同地位的零电势存在差异、电源负载存在不均衡,仍会引起接地电位差。该电位差通过同轴电缆形成的闭合回路产生电流,引起干扰,从而影响视频信号的正常传输,通常表现为图像中间有水平方向的杂波。
  解决地环回路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在视频传输中增加地环隔离器。现在室内/外装球机视频信号大多仍采用同轴电缆传输,且部分球机到中心设备较远,较易形成地环回路。如采用光端机进行信号传输,则能较有效地避免地环回路的影响。
  注意事项四:防水
  室外球机安装必须做防水处理。
  对于悬吊式安装,球机与支架旋合处存在间隙。若遇雨雪天气,水会沿缝隙渗入内部造成危害。因此,安装时应采取防水密封措施,杜绝雨水等从螺旋接口处进入。
  球机安装支架的选择也相当重要,推荐选用原配支架。原配支架充分考虑了防水问题,如以倾斜度设计使球机旋接端略高。即使支架内进水也只会倒流至立柱内,而不会流人球机。因此,若用户自行制作支架应充分考虑防水因素。
支架内为何会有水滴?一般来说,白天温度较高,立杆内的水汽进入支架。夜间温度降低时,水汽就会冷凝成水滴,凝聚在支架沿壁。当支架无倾斜设计,或反方向倾斜时,水滴会沿壁流入球机,造成危害。为减少水汽进入支架,可将支架与立杆结合处用橡皮泥或硅胶等进行密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