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线方法合理吗

楼主(2013-01-25):
从一个总开关出去两根电缆,电缆线径是3*300+2*150,长度都是500米,到一个低压配电室带两排低压柜如图,施工方将低压室的两路进线柜又用一根电缆进行了连接,现在出现问题:1、连接电缆电流70A,另两路电缆都是300A;2、末端电压354V;3、有一个用户15KW的电动机始终过流保护,测量电流后发现电流超过30A,电机烧毁几次。修电机的厂家过来后进行诊断:电机铁心短,相当于11KW的电机功率,所以过流,不是维修质量的问题。

网友A:
如此熟悉的图——原来是上学的时候 工厂供电  书本上见过   已经还给老师了

网友B:
这个图没发现有神马问题,不知楼主怀疑什么

楼主:
本人确实不善于表达,我怀疑接线方式有问题,看来这种方式是两条电缆并联运行

网友C:
       从你画的图来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呀, 还有就是 电机设备铁心短路 ??

15KW 的电机工作电流差不到 30A, 但是你的实际过流是哪测出, 空开? 还是什么?

网友D:
图上没有问题!但是为了之观点母线直接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E: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再连一根电缆的理由是什么,减少线路压降?

网友F:
再连一根电缆的理由是什么?不懂

354v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再连一根电缆的理由是什么?不懂354v是不是有点低啊?

楼主:
1、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仅254V,两边的两根电缆的电流都是300A左右,而跨接的电缆80V左右;

2、保护是热继电器过热保护,整定值是30A,实测电流为31A左右;

现在需要搞明白:1、电压降这么大是怎么引起的?在1000A的空开下测的电压时390V还多;

楼主:
今天又进行了综合分析:

污水IC泵过流原因分析

一、电机参数

额定功率:15KW,额定电流29.4A 额定转速:2930r/min

厂家:南通东音机电有限公司

配用电缆:3*6+1*4  热继电器整定值:30A

二、泵的参数

管道离心泵  额定流量:65m3/h 额定扬程:35.2米,要求配             用电机功率:15KW,转速:2900r/min

生产厂家:靖江奥华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三、实际运行情况

1、运行一台泵阀门全开的情况下,电机电流大于30A,据值班员讲流量有可能能大于65m3/h,电机运行较短的时间即过热保护;

2、一台泵运行,将阀门开度减小,根据扬程-流量特性,电流减小,流量变小,扬程相对升高。这样可以保证电机不超电流运行,将两台泵阀门均开小并同时运行,应该能满足供水要求,正在观察中;

3、电机维修厂家来人说电机铁心短,功率只相当于11KW的电机功率;

4、泵的电缆采用6平方毫米偏小;

4、现场配电室电压偏低,只有354V,电缆压降大,接线方式如上图

网友H:
你把中间的6M电缆拆掉,再测一下电压。6M的电缆本意是做联络用的。

网友I:
6M的电缆本意是做联络用的。如果两路电缆的电流相近,联络电缆不应当有可观的电流,更不应当有压降.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把中间的6M电缆拆掉,再测一下电压。6M的电缆本意是做联络用的。

网友K:
1、末端电压354V,电动机额定电压是380V的,这样相同负载下电动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

2、连接电缆70A,说明你负载如图中左右的负载是不平衡的,左右的负载电流相差70A;

3、你选的是4芯电缆,电缆是300平方的,500米距离的电压降不应该那么高,请检查上级输出电压(图中1000A那)或者是万用表出错。

4、配用电缆:3*6+1*4 ,这个电缆可以承受47A的电流(铝芯的话是39A),大于你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除非是电机电缆特长,否则这个电缆不算小。

5、请检查下系统的功率因数,我觉得你这个系统功率因数比较低。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1、末端电压354V,电动机额定电压是380V的,这样相同负载下电动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2、连接电缆70A,说明你负载如图中左右的负载是不平衡的,左右的负载电流相差70A;3、你选的是4芯电缆,电缆是300平方的,500米距离的电压降不应该那么高,请检查上级输出电压(图中1000A那)或者是万用表出错。4、配用电缆:3*6+1*4 ,这个电缆可以承受47A的电流(铝芯的话是39A),大于你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除非是电机电缆特长,否则这个电缆不算小。5、请检查下系统的功率因数,我觉得你这个系统功率因数比较低。 内容的回复:

谢谢大师指点~

1、上级输出电压390V;2、功率因数0.9以上

我怀疑电缆质量有问题,已经发往检测站进行检验

网友K:
那我也怀疑电缆出问题了,电压降那么高d

网友L:
末端电压354V;3、有一个用户15KW的电动机始终过流保护,测量电流后发现电流超过30A,电机烧毁几次。修电机的厂家过来后进行诊断:电机铁心短,相当于11KW的电机功率,所以过流,不是维修质量的问题。

-------------------------------------------

这个电压354v一定会烧坏电机的电机速度慢了散热效果不好,且电机达不到输出额定功率,电流增大发热量增加而且多次线圈重绕功率更加达不到。发热到一定程度必烧线圈。

像这种情况测量下总开关输出电压,可能电压输入本来就低,总变压器过负载输出电压降低。电缆含铜量过低大电流损耗电压降增加。

网友M(2013-05-05):
很长时间没看过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网友N:
楼主的电缆检测结果?可在末端配电柜内安装补偿电容,让电压至少达到370V,才能保证电机正常工作。

网友O:
到电机端的线电压过低,水泵又长时重载,就会烧电机。配电室加就地电容补偿,调整变压器变比,输出端到400伏。你现场配电室电压偏低,只有354V,配电室母排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P:
300平方的电线可以承受560A左右,如果两路负荷不一样,连接电缆有70A电流流过也算正常,问题在这里:

1、楼主有没有计算你带的负荷线路500米长,300A的电流时线路电压降有没有计算出来正常时是多少伏?

2、末端怎么没有配电容补偿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