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寻解 求助

楼主(2013-01-25):
请问有红外线张力传感器吗?如包装机前伺服各后伺服两伺服间溥膜的张力,有什么办法,因为机械问题两伺服间不能加浮动辊,只能用类似光电的电气/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要加张力传感还是高难度的

网友B:
伺服里面没有控制力矩的参数吗,变频器里有

楼主:
对:沧海一粟——王者之师关于
这个要加张力传感还是高难度的
内容的回复:
只要读出张力传感器的分辨率,然后取一个合适的张力的分辨,然后做个比较,张力小时后伺服走少一点,张力大时后伺服走多一点,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这种非接触的张力传感器。而且还要它的反应快慢。

楼主:
对:六个关于
伺服里面没有控制力矩的参数吗,变频器里有
内容的回复:
力矩与张力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