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代码

楼主(2013-01-25):
1;程序仿真时正常,但写入PLC后,拨到RUN,ERROR就亮红灯?

怎样知道哪里有错误?

网友A:
在编程软件内指定的PLC型号与实际写入的PLC一样吗?

网友B:
程序语法是不是错误,就是说程序编译正确吗?

网友C:
编译一下就神马都知道了。上PLC上截图

网友D:
那家的PLC 啊?

楼主:
对:明理关于在编程软件内指定的PLC型号与实际写入的PLC一样吗? 内容的回复:

编程时选的1N,实际PLC也是1N.

楼主:
对:陈急思汗-王者之师关于编译一下就神马都知道了。上PLC上截图内容的回复:

就是一个循环程序,只不过循环的次数较多30000次,仿真时没报错。

但写入PLC后一运行就报错。

     之所以这样就是想知道FOR  NEXT之间的INC【是在一个扫描周期+1,还是在一个周期内循环30000次,每次都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

FX1N-40MT-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