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同时启停控制电路的一种接法

楼主(2013-01-26):
两台变频器用一个继电器控制运行信号,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继电器能承受得了那么大的电流当然可以

网友B:
好另类的接线方法。

电源;光耦;电源;光耦;触点全部串联。

没有问题。

这样串联的接线方法可以排除常规并联时候可能产生的寄生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