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寄存器位符号修改问题

楼主(2013-01-26):
使用STEP 7-Mcro/WIN编写PLC程序,总是给一个地址定义了符号信息之后,就不能再修改这个符号了,这个地址再定义什么都对应到之前的符号。在网上说是设置什么属性可以变成地址优先,请高人指教是这样吗?具体怎么操作呢,没找到要定义的属性。

谢谢 ~

网友A:
    地址与符号优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