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VE如何设置主轴定位换刀

楼主(2013-01-26):
DELTA_台达变频器VFD-VE系列的,内置主轴定位换刀。

编码器1000线。

如何设置主轴定位换刀,现在设置00-10=3时,主轴抖动厉害。请教是什么原因。定位也不准。

网友A:
如果主轴抖动厉害,应该是11-01参数设置的过大(系统惯量过大)导致的。可以减少该数值。

定位不准主要是看看35功能是否启动,如果35功能启动则定位误差在一个脉冲。

楼主:
现在问题是编码器错的。等换了编码器在看情况,谢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