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燃烧控制

楼主(2013-01-26):
   燃煤热风炉

1.一鼓风变频器

2.一炉排变频器

3.采集炉膛温度

4.采集热风出口温度

要求:要热风出口温度保持恒定

应该选什么控制策略啊?串级?怎么把鼓风和炉排联系起来啊?请教大家啦!!

网友A:
这个用普通的PID控制的话误差很大,建议使用模糊控制程序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这个用普通的PID控制的话误差很大,建议使用模糊控制程序内容的回复:

怎么用啊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顶一哈,学习学习,

看看伍工有没有时间在来点拨。

网友C:
可以使用串级控制,有好多类似的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891a25d87f1922791688e806.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顶一哈,学习学习,看看伍工有没有时间在来点拨。

网友E:
专业的偶不懂,不过偶这里都流行什么节能减排,也就是废烟气热量充分利用,也就是排烟与鼓风机的冷风换热后在进入炉膛燃烧,因此其换热效率对热风对于出口温度是有影响的。

网友F:
越复杂越麻烦,其实你做单回路PID就行,别麻烦了,做好调节就行。别弄的复杂了,我原来做的复杂不过没用过。一般DCS做不了的。已我的经验,做单回路最好,单独调节。连锁做好。

网友G:
其实就是涂布机的烘箱的温度控制,不必搞得太复杂,不过复杂一点就可以多赚一点

网友H:
你的这些有点太简单了。

还有引风和炉膛温度控制。

炉温决定了热风出口的温度。

用PID完全可以控制出口温度。

用出口温度控制鼓风,用炉温控制炉排速度就可以了。这些都要经过一块温控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伍琪生关于这个用普通的PID控制的话误差很大,建议使用模糊控制程序内容的回复:怎么用啊  能具体说说吗

就用普通的PID 条件控制即可.......................!

典型的 PID 温度控制;

网友J:
做模拟量控制啊   多买几个模块就好了

楼主(2013-02-26):
关键这几个控制怎么关联起来啊  很迷惑

楼主:
需不需要用串级控制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顶一哈,学习学习,看看伍工有没有时间在来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