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子元件呢?

楼主(2013-01-26):
请问这是什么电子元件?带温度保护的保险管?

我是从压力煲里取下来的,我怀疑它坏了(万用表量它不通)

请问这叫什么名字,我想自己去买个回来

网友A:
温度保险丝,淘宝多的是啊

网友B:
就是温控保险呗

网友C:
热保险热保险热保险热保险

网友D:
这个貌似跟热电偶差不多。。。把金属砸开里面应该是煤油或者其他的检测温度的物质。。。

网友E:
进来学习了。感谢讲解。

楼主:
谢谢每一位解答我的问题的人 谢谢了

网友F:
142°10A250V的温度保险丝。

5块以下。

网友G:
温控保险吧

网友H:
看了图片就想说是电饭煲上的吧?电子商店有的

网友I:
叫热敏电阻。电饭煲中就有。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网友J:
温度保险,过热或过流都会保护熔断。

网友K:
温度保险,电饭锅上就可以看的到

网友L:
热敏电阻或者是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