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继电器接线图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3-01-26):
因为我看到很多种的接线图,形式各异,有的元器件画法很好看,有的很原始,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A:
用EPLAN就好用,也可以用ECAD 就是电气版的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气版的CAD

谢谢,我问你一个问题: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的触点是不是在继电器底座的下层,断电延时在线圈没电时常开的,在有电时就闭合,在又又没电后的设定时间还是闭合的,之后恢复到无电常态吗?

楼主:
我想我该买个万能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枫风雨霖关于用EPLAN就好用,也可以用ECAD 就是电气版的CAD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问你一个问题: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的触点是不是在继电器底座的下层,断电延时在线圈没电时常开的,在有电时就闭合,在又又没电后的设定时间还是闭合的,之后恢复到无电常态吗?

你可以先看看图片

这两个图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种型号的时间继电器,但是意思基本差不多。

1、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在第一张图里面,底座是配线端子电路,不存在触点(据我我了解)

2、你的最后一句问话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C:
画电路图我用ACE,也就是电气版的CAD,

QQ:781701054.

网友D:
CAD是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AD是必须的

网友F:
CAD全能,要啥就画啥,随心所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就是电气版的CAD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问你一个问题: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的触点是不是在继电器底座的下层,断电延时在线圈没电时常开的,在有电时就闭合,在又又没电后的设定时间还是闭合的,之后恢复到无电常态吗?  你可以先看看图片。这两个图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种型号的时间继电器,但是意思基本差不多。1、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在第一张图里面,底座是配线端子电路,不存在触点(据我我了解)2、你的最后一句问话没看懂什么意思。

我接了一个继电器,接的是底座上常闭点,但是实现的功能是断电延时的常开点功能,我没有量,即常闭点实际上是常开点吗?

网友H(2018-12-24):
EPLAN听说都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