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 PLC联机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26):
K120S PLC联机失败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串口下载,PLC型号为K7M-DR60U

网友A:
软件上   对应设置不对   尤其是PLC型号一定要选正确   否则永远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 软件上   对应设置不对   尤其是PLC型号一定要选正确   否则永远联不上

我选的是K120S

楼主:
电脑自带的一个串口,默认的为COM1口

楼主:
楼主给个回话

网友C:
要选K120S(E),你试下

网友D:
编程电缆正确了很简单

www.ytleader.cn

网友E(2013-10-29):
点工程-----点选项------点联机选项-----改联机方式和通讯口。联机方式不用说了吧,通讯口信息去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是哪个就选哪个 如果不行就是您的驱动程序未安装  您可以去百度上找USB to com driver什么的一个驱动 下载 安装就好了   如果实在不明白,512744736  找我  如果还不行,就别玩PLC了

网友F(2015-01-13):
引用 网友E:
点工程-----点选项------点联机选项-----...

 棒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点工程-----点选项------点联机选项-----...

 找更改COM口的进入方式我找了一天加半夜,多亏您这几句真言。一看就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G(2015-04-14):
我有5个 k120s 其中一个 有时能联机 但是只要已上传plc程序就断开联机 有时联机了半分钟就断开了 其他4个上传下载都正常 机器都没有密码

网友H:
请教大师们个问题。我用win3.62连接K120S要从新建工程里才可以连接成功,不然“在线”那个地方是灰色的,点联机项没反应???

网友I(2016-04-22):
你的问题当时解决了没有

网友J(2017-08-19):
引用 网友E:
点工程-----点选项------点联机选项-----...

赞

网友K(2020-12-28):
学习了,感谢大佬们

网友L(2022-03-24):
K120S(E)一定要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