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vijeo designer中变量设备地址问题

楼主(2013-01-27):
现有abb的plc中一个real变量地址%MD0.5000;在vijeo designer中对应配置设备地址,但一写%MD0.5000,甚至%MD0都会显示地址无效。请问下是哪里错了?

网友A:
不知楼主使用的是那个系列的触摸屏,还有现在走的是什么通讯,要不然没法回答啊!

楼主:
用的是gto6310,通讯方式modbus

网友B:
%MD0.5000?!

查一下PLC手册资料看一下对应MODBUS地址--4XXX。

楼主:
ABB,%MD0.5000对应modbus地址2500;

施耐德,040001对应%MX0.0;

ABB的地址怎么转为vijeo designer中对应配置设备地址,直接2500不行;软件只认04xxxx这种地址。

网友C(2014-09-26):
施耐德MODBUS地址对应表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