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S PLC 型号K120 S K7M-DR14UE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27):
   关于LS K120 S  K7M-DR14UE的通讯问题

   大家好,本人有一个LS的PLC,型号为K7M-DR14UE,在WIN7 32位的系统上面安装了KGL-WC的编程软件,但是通讯老是通讯不上,用的是RS232的通讯线,设置了COM口后还是一样,软件是在网上下载的,但是没有驱动,下载了驱动后还是通讯不上,同事用台式电脑不用232的通讯线就可以通讯了,但是我的笔记本通讯不上,更换了通讯线也一样连接不上,请问各位大师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如果有的话麻烦教一下,本人对LG 牌子的PLC使用甚少,对很多东西都很少了解。。。谢谢

网友A:
USB转232   这线的问题或者说是这线的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的问题或者说是这线的驱动没装好

哦,,,谢谢兄台,,,我在试一下

网友C:
很多人都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了232,KGL-WC的编程软件默认是COM0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