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的几种形式有啥区别

楼主(2013-01-27):
模块的几种形式有啥区别   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  晶闸管输出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有分别担任的什么作用

网友A:
PLC3种输出形式的区别?
请问各位大侠,有3种输出形式。
。继电器
。晶体管
。可控硅
请问他们的区别与用法!

、用于交、直流负载,频率低;
、用于直流负载,频率最高;
、用于交流负载,频率较高。

电器的动作频率一般不能超过20/秒,接点电流一般可达到2~5A;电压交流220V或直流都可以用!
晶体管动作频率一般可达数10K/,只能接直流负载,容量较小,每点不超过0.3A;
可控硅一般可达数K/,可接交流及直流负载,容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