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2006激活码

楼主(2013-01-27):
 谁知道 AUTO CAD ID 012_34567890申请号VGKU0D0R7WPSDGNJAQ8QEYA1NVCJK613的激活码 。  谢谢

网友A:
激活码

CA2A 0TAR L01X 97NJ

或者

G1NU RAYX 1XYS X2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激活码CA2A 0TAR L01X 97NJ 或者G1NU RAYX 1XYS X2VE

 试过了不行, 但是还是谢谢你。

网友C:
安装序列号:191-75444444,

安装完成后,运行CAD2006,会提示激活,选择"激活产品",会出现一个申请号码,

运行光盘上CRACK目录中"keygen.exe",在将"申请号"后的
数据填写到keygen的上面的空白处,然后计算出"Activation code",

回到激活的界面,选择"输入激活码",下一步,产品的地区选择"中国",将上面得到的激活码填入CAD2006的注册处
,完成激活!

网友D:
要用到注册机。3楼正解。

网友E:
3楼+1,去网上下一个注册机,一搜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