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单相固态继电器你们一般都怎么用。。。

楼主(2013-01-27):
讨论下单相固态继电器你们一般都怎么用。。。

我一般是把他用在DC24V控制其他单相大负载的元件。。。

其实也可以把他用PLC继电器的输出来驱动其他单相电机什么的应该也可以!!!

如下:这样接的话就受PLC控制鸟!!!

网友A:
这图画的不错  用什么画的

网友B:
不错!但是没用过

网友C:
看来还是CAD画图,嘻嘻

网友D:
最近也想用个着,主要是无触点,频繁动作寿命长

网友E:
最好用这些转,不然PLC点坏了麻烦

网友F:
输出端接直流负荷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有人用过吗。还是有专用直流输出的?

网友G:
估计能直接接直流负荷,但要注意正负极,我是这么想的,也没用过

楼主:
对:时三——王者之师关于输出端接直流负荷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有人用过吗。还是有专用直流输出的? 内容的回复:

有DC触发DC输出的。。。你可以上网去查查FOTEK台湾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