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七段码管中间会有不亮的 ?

楼主(2013-01-28):
        公司有一台小设备,不知道为什么?   休息一天后,今天早上开机上电,发现其 七段码的 显示面板上有几个黑线是不亮的, 为什么?

网友A:
 估计进水了吧

网友B:
    不会吧,要么就这一根管不亮, 不会一根管中间一点不会以 ?

网友C:
观望一下,说不定明天就恢复了。

网友D:
这是7段译码,每一段都由一开关晶体管管控制的,出现断条的原因为:1、线路接触不好,应检查线路看看有无虚接等现象,有则给予排除即可。

2、数码管的对应条的发光二极管开路(损坏),或对应该条的的开关晶体管管已损坏造成的,如图中显“5”的低条不亮,当它显“2”、“3”、“6”、“8”、“9”时对应低下的那条皆不亮,就说明此数码管的这一条已损坏,或对应该条的的开关管已损坏,如数码管是通过插座间接的,可换个好的数码管,通电试试,如数码管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不应先撤掉数码管,应先找出对应不亮条的开关管,将开关管撤掉,再通电时,用导线短接该晶体管的C、E极二端(相当晶体管导通)看其对应条是否亮,如亮说明数码管是好的,应检查该晶体管是否损害。

网友E:
看得出来就算了,不满意就直接换了

网友F:
怎么感觉是给遮住了啊!

网友G:
同感,应当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H:
数码管不会这样坏的。

有人用笔划线了,擦掉就没事儿了。

网友I:
数码管 ABCDEFG一段是一个LED 有共阴有共阳 用万用表通断档可以点亮 不会像图上那样坏的 要么就是画的要么就是里面有灰尘了 可以揭开面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