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伺服系统故障求助

楼主(2013-01-28):
fanuc 210i 的系统, win2000 pc机 用HSSB 与伺服通讯,软件采用 FBOP。木工加工用CNC,有刀具库,钻组等。
故障原因是给z轴更换一个行程开关,后来给机箱吹灰,导致设备不启动,总是not ready, 后来重新恢复了设备参数,可以启动,想一想可能是设备参数丢了(该厂将设备原有说明书丢失,导致参数没有备份,恢复的参数是从厂家要的一台近似设备的参数)但是可以手动回原点了,但是自动执行程序,马上超程报警而且感觉运动方向相反,
给X Y Z 轴做镜像以后,虽然nc可以执行工作命令,但是从工作状况看,x轴根本就没有到位,要求在二区工作,但x轴能到一区和二区的中间,y轴从正方向往负方向行走(主机手说是反的,应该从负方向往正方向行走),z轴下降打孔打到最低点时y轴移动,输入参数手动回原点,x轴走到原点反方向位置尽头,然后在回到原点位置。

手动执行换刀动作,cnc不接受T10的换刀动作,手动换刀刀库旋转时,刀库不能完成旋转动作。

请问各位高人,是哪里的问题呢
我是论坛新人,积分什么的是0,所以没发悬赏,请各位大侠仗义指点。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后传进去的参数和床子很多处不匹配啊  找个人重新挑挑吧

不换刀可能是你刀表建立有问题,不转是PLC条件没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_1关于看起来后传进去的参数和床子很多处不匹配啊  找个人重新挑挑吧不换刀可能是你刀表建立有问题,不转是PLC条件没满足

谢谢,我不懂具体调整这些参数,刀表什么的没弄过,是外行新人,这样是不是只有找厂家来人啊,那些数控维修公司的能不能搞定啊,还是要找FANUC公司的维修?

网友C:
最好是招原厂家,因为有机械配套的问题fanuc也不一定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