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H PLC通讯线232自制??

楼主(2013-01-28):
欧姆龙CPM2AH    PLC通讯线232自制??

希望有自制经验的师傅给予指导

网上搜到的接线:2-2;3-3;4-8;5-7;9-5

不知对否;

还有线的颜色也无法确定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我做过一根这样的,是用在C200HE 上的,试过,没问题!!!。PLC端是公头,PC端母头。

楼主:
做好了

CPM2AH-PC

          2-2

          3-3

          9-5

其他的不用接

网友A:
CPM1A的我试过,但不行

网友B:
这个你上德阳四星的网站,大把编程线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上德阳四星的网站,大把编程线接线图

没看到接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