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选矿设备球磨机轴承温度过高

楼主(2013-01-28):
     如何解决选矿设备球磨机轴承温度高:
    检查节能球磨机润滑油及润滑脂是否变质;检查节能球磨机各部位的润滑点,所用的润滑油牌号与设备出厂说明书是否一致;检查节能球磨机润滑管路是否有堵塞,或是润滑油没有直接进入润滑点,油量不足引起发热。
    节能球磨机轴瓦的侧间隙过小,轴瓦与轴的间隙过大,接触点过多,不能形成轴瓦上的均匀油膜;节能球磨机磨体两端的中空轴的密封装置太紧,或是密封体铁件直接与轴相接触。
    节能球磨机滚动轴承润滑脂过多或过少,过多形成滚动体搅动润滑脂产生热量,并且热量不易散出。过少润滑不良,应按规定加足油量,一般为轴承空隙的1/3-1/2较适当。以上出现的问题,按其各自的原因进行处理,唯独轴瓦的侧间隙过小,或底部接触角过大,必须将磨筒体用油压千斤顶顶起,将轴瓦从轴的一侧抽出,另行刮研瓦口。

楼主:
选矿设备www.xyksjx.com/shownew.asp?id=145节能球磨机滚动轴承润滑脂过多或过少,过多形成滚动体搅动润滑脂产生热量,并且热量不易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