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FP93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28):
直接用组态王和FP93的通讯口通讯的,然后可以使仪表运行。可以把数据写到表里,就是不可以把数据读回来,是什么问题,求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你组态王数据表选用类型的问题应该,你看看类型对吗?

楼主:
类型对的,都用过一段时间了,然后一个月不用,重新用时就这样了

网友B(2014-03-04):
这都不会,搞工控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