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单片机通过modbus控制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各位论坛朋友大家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用单片机通过modbus控制变频器的问题。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LSIG5系列,它能够支持03 04 06 10 号功能,但是,上述四种功能号都是读数据。
那么我用什么功能号去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呢?怎么样让它停止和正转呢???
大家知道怎么搞吗?求大神指导,求大神斧正。。。

网友A:
单片机是什么 ?

网友B:
单片有通信接口,接口外加个485芯片,485接到变频器的485,协议你要在单片机里写

楼主:
对:xiaoyuwww2005关于
单片机是什么 ?
内容的回复:
单片机用 的是msp430f149,有两个串口通信,这些程序我都搞懂了。现在不懂的就是:变频器用户手册上面支持的功能号都是读XX继电器,为什么没有写功能呢?

网友C:
找变频器厂家咨询,应该有的。果真没有,那你就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模式,停止和正转都是外部端子控制,单片机直接输出接点D0信号控制停止和正转。

网友D:
03 04 是读,06 和10都是写,改变频率06和10都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