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思是从站没连接上吗?

楼主(2013-01-28):
    一个 CT SP1403 的变频器, 现在挂在 S7 318-2DP 的 RPOFIBUS 网络上, 硬件组态正常,后下载硬件及测试程序, 现在硬件在线如下图,有一斜线, 这个意思是不是从没有正确连接, 还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

网友A:
主站找不到这个从站,没有通信上;

网友B:
在线诊断一下硬件能看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截图如下, 在线等等各位的帮忙

   再来一个 从站的

网友C:
应该是主站和从站没有通讯上,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情况,同时检查一下组态是否有问题。

网友D:
1、硬件地址设定与软件设定不一致,CPU找不到硬件;

2、线路松动或者断裂、或者没有加装终端电阻导致无法找到硬件;

3、软件设定与实际硬件不一致;

网友E:
从站联络不上有很多问题,比如线有没有接对?从站有没有故障?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可以检查一下发送/接收的报文,是根本没有响应报文呢,还是响应报文报错。。等等等等。。。。很多问题,只能实地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搞了半天, 后来 全部断电重启 OK ,如下图是通讯正常吧,

     那现在我在 S7 软件中是不是可以直接读取 变频器的 地址数据,如 IW 142 ?

网友E:
变频器里面还要设,比如你要通过IW142(输入通道0)读变频器里面参数Pr#2.01, post-ramp speed ref (加速的设定值),你要先在变频器里面定义指针,如果你插在中间槽,指针地址是#16.10,你在16.10里面放入201,这样,读IW142你就可以读到参数#2,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