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smart与电脑调试软件通讯不上求解

楼主(2013-01-28):
大家好,目前有一台富士伺服smart,与电脑调试软件通讯不上,RJ45与DB9母头接线如下:

RJ45--DB9

1-8

2-6

3-2

4-5

5-5

6-3

7-4

8-7

水晶头头朝上,线朝下,铜片朝向自己的时候,从左到右为1~8

然后通过R485-USB转接头连至电脑,R485-USB是前不久买的一条线,使用正常,确认是好的。

R485-USB连接至电脑,修改串口速率38400,COM4,调试软件中选择速率38400,COM4,但是还是连接不上,不知原因,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按照说明书接法去做的应该就没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说明书接法去做的应该就没错了吧

说明书上无通讯接线图。谢谢你啊,阿君

网友C(2013-04-23):
我司是富士代理商,可以跟我联系,QQ:390907612     手机:13405868989   骆先生

网友D(2014-04-20):
引用 网友C:
我司是富士代理商,可以跟我联系,QQ:39090761...

富士的几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