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这台机器的绝对位置是怎么保存的?

楼主(2013-01-28):
我公司用的三菱伺服多半是B系列的伺服控制器加定位模块QD75M(N)或者是运动控制器Q172CPU,但是都配有用来保存位置的电池,原来定的是每3年换伺服控制器的电池,后来我觉得电池没报警换可惜了,就采用报警后再换电池的方法。

话说有的报警是电池电压低,但是绝对位置还保存在,没有丢失,这样直接换电池就可以了。如果绝对位置丢失需要重新回原点,一般在触摸屏里面都设定好了专门的画面,以近点狗方式重找原点就OK了。

今天有台抛光机伺服报警,报警号25,绝对位置丢失,换电池后报警没有消,找回原点的画面,竟然没找到,努力在脑海里搜索以前处理这台机器的方法,只记得好像上次也和处理一般的设备不一样。实在是在屏幕里找不出来,报警器也不停地在叫,心想先关电源试一下,没想到关电源再开没有报警了,找操作工试车居然正常了,(当时电机刚好是在原地开关处)。这台机器为什么和别的设备不一样?没有回原点的选择,系统是怎么知道电机的位置的?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
这台抛光机的伺服电机是控制砂轮水平进给的,有修整砂轮位置和加工位置,应该是比较关键的。其他的工件自转,砂轮旋转,砂轮上下移动用的是变频控制。

又观察了一下,我想是不是因为原点重合的原因,这台设备的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是同一个位置。其他设备的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不一样,所以要先找电气原点,记忆后再找机械原点。

网友A:
实际:如果刚好机械在原点的话,就是数据丢失伺服系统就默认把当前位置做原点,如果你的不在原点就不会那么凑巧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如果刚好机械在原点的话,就是数据丢失伺服系统就默认把当前位置做原点,如果你的不在原点就不会那么凑巧啦

我就是奇怪这台机器回原点是怎么设计的,不像其他的设备有找原点的爬行动作,难道靠手摇脉冲发生器也能实现?定位精度有保证吗?

网友C:
    这样会不会是某个信号丢失了哟?  还有, 绝对值的编码器信号是不会丢失的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会不会是某个信号丢失了哟?  还有, 绝对值的编码器信号是不会丢失的吧 ?

日系的伺服一般都是由电池和增量型编码器组成的假绝对值的编码器,不过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D:
也许是数据集式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数据集式原点!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E:
三菱J3-B伺服因电池原因绝对位置丢失后,可以通过伺服再上电消除报警,并把当前位置置为0。但运动控制器中的“已完成归零”标志不会置1。如果运动控制器程序中没有用到这个已完成归零标志,则再上电后伺服就可以正常操作了,但不能保证位置是正确的。你这个情况是再上电时机器正好停在原点位置,所以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菱J3-B伺服因电池原因绝对位置丢失后,可以通过伺服再上电消除报警,并把当前位置置为0。但运动控制器中的“已完成归零”标志不会置1。如果运动控制器程序中没有用到这个已完成归零标志,则再上电后伺服就可以正常操作了,但不能保证位置是正确的。你这个情况是再上电时机器正好停在原点位置,所以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台机器用的伺服控制器是MR-J2S-70B,定位模块用的是QD75M1.运动控制程序中肯定会用到这个已经完成归零标志。应该是巧合了,或者是设计者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