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的电缆桥架敷设规范

楼主(2013-01-28):
请各位师兄   高手贴上国标的电缆桥架敷设规范    谢谢

网友A:
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04D701-3 电缆桥架安装图集

网上搜索即可下载

楼主:
谢谢你    部门老大要求的是国标的规范,我在网上找不到,请对家帮帮忙

网友A:
电缆桥架的执行标准,电缆桥架的技术条件,电缆桥架的结构要求

电缆桥架的执行标准:
1. JB/T10216-2000《电控配电用电缆桥架》
2. 企业标准:Q/321182AEG001-1997
3. QB/T1453-92电缆桥架
4. JB/T6743-93户内户外钢制电缆桥架防腐环境技术要求
5. DB32/144-1996电缆用防火槽合
标准适用范围:有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室内外、高低压输配电工程的电缆桥架。
三、 技术条件:
1. 正常使用条件
1) 安装地点的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米。
2) 不同气候的环境选用不同气候环境等级的参数、按温度、湿度、防火等情况选定。

2. 特殊使用条件
1) 敷设在不同化学腐蚀环境:盐雾、硫化氢、氯化氢等。
2) 敷设在消防线路中。
3) 敷设在海拔2000米以上。
3. 电缆桥架的结构要求
1) 防护等级:无孔托盘(槽式)户内不低于IP30 户外不低于IP33
2) 防护等级:耐火桥架 户内不低于IP40 户外不低于IP44
材料应符合自身的相关标准
钢制宜采用冷轧钢板GB/T700-1988 GB/T11253
铝制 GB/T3880GB/6892
玻璃钢 GB/T15568
耐火电缆桥架 GB8624-1997B级
3) 常用规格
高 40 50 60 80 100 150 200
宽 60 80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4) 板材厚度
钢制桥架允许最小板厚:
允许最小板厚
B100 1.0
100≤B150 1.2
150≤B400 1.5
400≤B≤800 2.0
800B1000 2.5
1000B1200 3.0

5) 直通的长度:L=2000 L=3000 L=4000 L=6000 L=8000
连接片的厚度至少按电缆桥架同等板厚选用也可选厚一个等级
盖板的板厚可以按电缆桥架的厚度选低一个等级

网友A:
电缆桥架的检验,电缆桥架的检验方法,电缆桥架的检验程序

电缆桥架的检验方法及检验程序,下面详细的介绍关于电缆桥架的检验方法,怎么检验电缆桥架的合格,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电缆桥架标准:
1. 电缆桥架依据企业标准对电缆桥架检验
2. 电缆桥架检验程序及检测方法
1) 电缆桥架外观:桥架镀、涂表面应符合表2规定、检测方法、目测法
2) 电缆桥架外形:两对边应平行,两侧边对底边应垂直,断面形状应端正,无弯曲、扭曲、裂纹、边沿毛刺等缺陷
3) 电缆桥架汇线槽应光滑、平整、无损伤电缆绝缘,凸起和尖角 目测法
3. 电缆桥架表面处理
桥架表面应根据工作环境的要求进行镀、涂防护处理,各种防护层的厚度和附着力应符合表3的规定。 1) 电缆桥架厚度 热镀锌桥架主体对1.5~3mm厚度,最小平均厚度≥55am,最小局部厚度45am 3mm厚度 70am 局部55am
检测标准:GB/T13912-92
检测方法:用磁性测厚仪检测。
2) 电缆桥架电镀锌或锌镍合金
桥架主体≥12 am 附注(93)
3) 电缆桥架喷涂或喷漆
桥架主体≥50 am检测方法 按GB1764 磁性测厚仪
4电缆桥架 附着力——镀涂层对底材的粘合牢度
热镀锌按附录B试验应不脱落
5) 电缆桥架电镀锌和锌合金
按附录B试验应不脱落 6电缆桥架 喷涂或喷漆
不低于GB1720中的3级,检验用附着力测定仪。
4. 电缆桥架光泽度
防护处理的表面光泽应不低于60%。
检测方法:按GB1743,油膜光泽度测定法,用光泽度仪测量数字直接显示。
5电缆桥架 耐盐雾性
表面防护层应具有表4中规定的3级耐盐雾性。
6. 电缆桥架制造精度
1电缆桥架 桥架的长度极限偏差
当长度小于等于2米时,极限偏差为±2mm,当长度大于2mm时,极限偏差±4mm
2) 电缆桥架桥架的宽度极限偏差
当宽度大于400mm时,极限偏差为±4mm,当宽度小于等于400mm时,极限偏差为±3mm
说明:盖板取正偏差,槽底宽取负偏差
3) 电缆桥架桥架表面平面度允差
热镀锌防护处理平面度允差每米不大于8mm
电镀锌和喷漆,防护处理平面度允差每米不大于4mm
4) 电缆桥架托臂自由状态时垂直高度允差为上翘1/100
5) 电缆桥架其它尺寸公差按GB1804-V (标准中最粗级)
7电缆桥架接地喷涂桥架应有良好的接地,桥架用连接板连接时,任一未喷涂点与接地端子间的连接电阻不大于0.1欧姆

网友A:
先上传两个

CECS 31-2006 钢制电缆桥架工程设计规范.pdf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2820060400001-1.shtml

JBT 10216-2000 电控配电用电缆桥架.pdf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2820065700001-1.shtml

楼主:
感谢,我先全部汇总起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