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车间电路打火了

楼主(2013-01-28):
今天刚刚到车间就听见 彭 的一下  一转头看见车间电路打个火团 赶紧的把闸拉拉下来 上去看了看 我吓到了 零线竟然全变黑了 一摸 就酥烂 看看三根火线 没什么事情 我仔细看了下零线 是接头氧化 接触不良  为什么零线烧的这么狠  就换掉了

 换好之后 又检查下三根火线 又吓着了  一根火线 已经烧断一半  赶紧的换掉

 回想半年前也听到一声响 就跳闸了 找了找没找到故障点 今天终于知道了那个响声的来源

我很不解  1  为什么零线会烧这么厉害 火线却没事情

              2 零线有电流吗? 有的话是和火线电流一样吗? 是多少?

 求师傅给说说啊 我个人感觉是电线氧化 接触不良 导致的电线发热 不存在过载 50MM的铝线 16MM的零线 负载就是大部分取暖 车间照明 无大功率设备

网友A:
应该是接触不好,虚接;发热,导致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不好,虚接;发热,导致氧化;

零线电流和火线电流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不好,虚接;发热,导致氧化;

网友C:
接触不良就会打火的!

网友D:
看来是零线有工作电流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E:
50MM的铝线 16MM的零线

看来是三相不平衡了,有一相用电量(电流)超过了零线的承受能力。

零线截面积小于火线截面积,零线烧毁而火线没事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0MM的铝线 16MM的零线看来是三相不平衡了,有一相用电量(电流)超过了零线的承受能力。零线截面积小于火线截面积,零线烧毁而火线没事儿。

把用电设备均分一下就好了

网友G:
正常情况下没事,零线一旦接触不良横截面又小就先烧零线。

网友H:
零线烧断了,部分用电器也会跟着倒霉的,估计有的你忙了。

网友I:
有电流流过,就会发热

网友J:
50MM的铝线 16MM的零线

   首先从你这两个布线大小就说你的布线不合规则, 零线比相线小得太多, 还有,如你现场用单相电源的话, 更不安全, 三相电不平衡是你这个现场发生跳火的重点 !  三相电流不平衡时零线是带电流工作的

   建议修复好电路后用电流表测量三相相线的电流是一样大小不?

网友K: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发热造成的,赶紧彻底整改吧。

网友L: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

这是标准对零线的规定,你符合吗?

网友M:
是因为电路老化接头地方松动氧化,在负载大的时候就发热烧断了!上面的师父们也说了是三相负载不平衡,零线就会带电!检查三相负载,史各项负载趋于平衡!建议是把铝线供电线路换成铜线电缆,根据工厂所有用电设备的总功率计算电流选取电缆!电缆的载流量要比计算的总电流大1/3倍。空开或是热保护器到用电设备的线路也要检查一下,不能长时间用的就换新线吧!

网友L:
正常设计,50平方的相线应该是25平方的零线,负载性质不同,零线还要大,甚至是相线的2倍。零线不是没电流,非线性负载,三相平衡时零线电流也很大,所以要求2倍的截面。

网友N:
办公楼总电源零线断一次 烧了3台电脑1台复印机 化验室恒温箱 连老总的笔记本电源也烧了 很郁闷

现在对零线 超重视!

网友O:
主要看你车间负载的构成,当都是电机负荷时,零线也就是一些控制回路的接触器,继电器,仪表构成的电流,如果你是加热器,照明(日光灯)等,且负荷没三相平衡,零线电流就比较大。50平方线电源线,零线取25平方为好。不过你以前放过炮,可能是相间绝缘没作好或潮湿造成接线处电阻加大,电阻大发热就大,恶性循环,最终造成电线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L: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 这是标准对零线的规定,你符合吗?

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零线有工作电流了。检查一下吧!

请问零线带工作电流了什么意思?你能解释清楚先吗?  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P:
铝线的连接一般采用套管压接,你们的没有做好接头烧了

网友Q:
零线一旦接触不良,横截面又小.就先烧零线.三相要保持平衡。

网友R:
肯定三相很不平衡,零线电流超过16平铝线额定电流,而老化和接触不良更加速零线发热,从而导致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P:
铝线的连接一般采用套管压接,你们的没有做好接头烧了

网友S:
三相不平衡引起的吧,好像也碰见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T:
感觉是电线氧化 接触不良 导致的电线发热 不存在过载 50MM的铝线 16MM的零线 负载就是大部分取暖 车间照明 无大功率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办公楼总电源零线断一次 烧了3台电脑1台复印机 化验室恒温箱 连老总的笔记本电源也烧了 很郁闷现在对零线 超重视!

明天直接换线  以免出现不良后果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办公楼总电源零线断一次 烧了3台电脑1台复印机 化验室恒温箱 连老总的笔记本电源也烧了 很郁闷现在对零线 超重视!

零线断了就有可能会导致三相不平衡(针对三相不平衡负载),超高的那一相烧完继续烧其他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J:
50MM的铝线 16MM的零线    首先从你这两个布线大小就说你的布线不合规则, 零线比相线小得太多, 还有,如你现场用单相电源的话, 更不安全, 三相电不平衡是你这个现场发生跳火的重点 !  三相电流不平衡时零线是带电流工作的   建议修复好电路后用电流表测量三相相线的电流是一样大小不?

网友V:
嘿嘿!赶紧上图片。。。木图木真相

网友W:
图片都没有,看什么呢

网友X:
三相负荷不平衡,导致零线有电,而且可能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V:
坐等楼主上图的说。。。上图更精彩。。。

网友Y:
引用 网友G:
正常情况下没事,零线一旦接触不良横截面又小就先烧零线。

网友Z:
这个要看现场,我猜零线肯定有电流了...为什么有电流? 那是因为你负载不平衡了!而且是很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V:
坐等楼主上图的说。。。上图更精彩。。。

可惜我没留图 今天直接把线换了

网友AA:
建议选用4根相同平方的电线或电缆,车间照明是不可能三相分配那么均匀的。零线应大于或等于相线。

网友AB:
还有一点,铝线不能用铜线耳

网友AC:
三相四线制线路,如果220电源设备偏多。负载要保持平衡!如果负载严重失衡。零线产生电流。

网友AD:
根据你的描述 你的用电负载大部分应该是单相供电,此时零线电流可能是三根相线的总和

网友AE:
一般不敢用铝线,接线端子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AF:
学习了,高手真多

网友AG:
零线的截面积太小了,电流不够过啊,电线发热了,所以把零线烧掉了,这是绝不允许的,50MM的火线起码要配一条是它的一半还要大的零线啊,像那些什么4X16,1X10啊,4X25,1X16等等那种三相五线制的配线标准啊。还有接触不良是很严重的,常常搞到发热啊,打火这些的。建议你重新布过一组线,一定要考虑总共要用多少功率啊。就这么多啊。

网友AH:
三相四/五线电力系统中零线烧毁一般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另有两种情况是:一,电力不平衡的太多,这时需要调整一下;二,电线质量有问题。另,配多大的零线要看实际情况,五十平方的相线一般需配二十五平方或以上的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