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3-01-28):
昨天 21:15 上传
老师。上图错误的原PLC诊断是, 错误原因;梯形图错误  【请说明循环程序中的定时器是如何工作的?和主程序中的定时器有何区别?     在主程序设置T1=K10000 程序也不报错

网友A:
看不清楚程序哦,能抓清晰点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程序哦,能抓清晰点的吗?

同意,看不清

网友C:
我帮楼主整理一下图片

网友D:
我想问楼主 你的RST起到作用了吗???还有就是为什么不加个在什么条件下,一次循环结束了 ,,恕在下愚昧,,,不是太懂  ,,,请教一下

网友E:
    RST用来复位YO干嘛?用来复位T0或者T1还差不多

网友F(2013-04-15):
估计你这样子有可能会造成PLC扫描周期超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