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称重仪表与测力仪表的区别

楼主(2013-01-2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称重仪表与测力仪表有什么不同,有专家说仪表的采样要在800次每称以上才能做测力仪表。不知160次每秒的仪表能不能用作测力仪表?还有非线性校正功能重要吗?

楼主:
我正在选择测力仪表,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160次每秒的仪表能不能用作测力仪表

楼主:
有没有卖测力仪表的,推荐几款参考一下。

网友B:
您用来测什么力?有没有瞬间冲击力?

楼主:
测压装力,瞬间冲击应会有的,要考滤。

网友A:
称重仪表与测力仪表有什么不同

楼主:
有人说测力仪表的输入要双极性,称重就不一定,有人说测力仪表的采样要800次每秒,有人说看具体应用来选择采样速度。我也是想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C(2013-03-28):
称重也好,测应力也好,对于二次仪表而言,没啥区别,采集的都是会斯通电桥信号。

称重也好,测应力也好,都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应用。如果是静态的,采样速度,20次/秒的也足够了。如果是动态的,那就要具体分析了。看你的动态的变化速度。

静态和动态的传感器也是不一样的,二次仪表的采样速度也就有了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