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温热电偶位置?

楼主(2013-01-29):
外丝管缠电炉丝加热 炉膛中心放置密封容器(内装试样) 以前用两根热电偶 一根(s)插在外丝管边 控制电炉丝加热(仪表为岛电) 一根(k)插在试样中心 接显示仪表 显示试样温度。 问题: 能不能用一根测试样温度的热电偶(k)来控制电炉丝加热? 如可行 PID如何调整?(我只关心试样的温度) 谢谢!

网友A:
也可以,但滞后较大,可能超调量会大些,如果可以可能需要重新整定PID参数,如果不允许,则需要使用带恒速升温或程序设定的温度控制仪表。不知楼主所用仪表是否有此类功能,有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B:
由于对流的原因,炉膛内的温度,上边高下边低。用一根热电偶来控制精度是很低的,如果工件允许的话放到工件处比较好。但由于测温滞后的原因,温度控制波动会很大。

网友C:
你所要求的控制精度高吗

我是菜鸟!

网友:
上门说的都对,除了这些之外,把你的情况说详细一点,比如温度范围是多少、精度要求等等,也许会有更多的选择提供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