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29):
我公司有西门子S7-200PLC(CPU222CN  版本:02.01),我能从PLC上载程序到我的电脑,但是在程序监控时提示要输入密码,请问我怎样能知道此密码!!!!!能有什么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吗?有的话兄弟们能告之一下吗,邮箱:lingyun0220@yahoo.com.cn

网友A:
PLC里边设置了2级密码,可以上载程序,监控是需要密码的。

密码可以通过编程人员获得,建议不要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
可以通信<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里边设置了2级密码,可以上载程序,监控是需要密码的。密码可以通过编程人员获得,建议不要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谢了!知道怎么破吗?找编程人员是不可能了,原厂家都没了!

网友C:
PLC设置了密码,在网上搜搜,找一款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看能不能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没见过,我觉得可行的办法就是,上载程序。复制内容,打开空工下载把PLC所有块清空下,然后再把程序复制出来,下进去。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编写一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