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设备要领,配盘规范。

楼主(2013-01-29):
单位有个旧设备,电路图与实际很多不符。我想改造,重新制图,重新配盘。如何入手?

配盘时有何技巧?如电线都用什么颜色(有380;220;110;24AC;24DC,还有数字和模拟信号线,挺全的)?如何布局(空开,接触器和变压器,PLC,驱动器等也挺全的)。我想借此机会提高提高。

越详细越好,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一句两句可说不清,

首先三相+零线+底线:黄绿红+黑+黄绿双色线

直流:红线+蓝线

电压等级不同显色也有区别。

电流不同,线径也不一样...

网友B:
国家有专门的标准  你去网上搜索

网友C:
我们厂买了台母排加工机,一次线与二次线都干的不咋地。直到有一天其罢工我才发现随机图纸与机器严重不符。心想借着这次机会好好改改吧,可是生产任务不允许长时间停机,只好根据机器实际布线,重绘图纸存档。至于一、二次线吗,弄了几根线槽一固定,表面上一看还行如果你对配盘不是很了解,劝君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起码设备还能用,别把机器拆干净了,再装不起来那就糗大了!在单位干,只要能保证正常工作就行,干多了没人夸你,干砸了、那·············你知道的

网友D:
   配盘布线很有讲究,弄不好会出大事。例如交流回路与直流回路要分开布置在盘柜两侧,否则容易出现交流串直流的危险,电流回路与电压回路也最好不要布置在柜的同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买了台母排加工机,一次线与二次线都干的不咋地。直到有一天其罢工我才发现随机图纸与机器严重不符。心想借着这次机会好好改改吧,可是生产任务不允许长时间停机,只好根据机器实际布线,重绘图纸存档。至于一、二次线吗,弄了几根线槽一固定,表面上一看还行如果你对配盘不是很了解,劝君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起码设备还能用,别把机器拆干净了,再装不起来那就糗大了!在单位干,只要能保证正常工作就行,干多了没人夸你,干砸了、那·············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