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调速

楼主(2013-01-29):
西门子m440变频器控制电机调速的原理图,求大家给个例子,有那几种调速啊

楼主:
帮忙看看啊,提下意见啊

网友A:
这个你下载本说明书  就很清楚了

网友B:
调速可以用操作面板,电位器及模拟量输入、通讯等多种方式。

具体看一下参数P1000(频率设定值的选择)的介绍。

楼主:
恩恩好的,O(∩_∩)O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很清楚了

再问下啊。如果外部给定了传感器加减速的频率,变频器还要不要接电位器啊

网友D:
对:金鹏1205关于回复内容:对:岭南工控1关于这个你下载本说明书  就很清楚了 内容的回复:再问下啊。如果外部给定了传感器加减速的频率,变频器还要不要接电位器啊 内容的回复:

电位器也是用来外部给定频率的,你已经给定了,电位器就可有可无了。

网友E(2013-03-18):
有说明书在手,就相当好办了,没有手册就是没有根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