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件组态几个问题

楼主(2013-01-29):
       新手测试 318-2DP + CT SP1405 变频器组成 PROFIBUS 网络, 出现几个问题,现天请教各位 TX? 在硬件组态中有几个 参数 是自动生的,  还是怎么来的, 需要手动去修改这些数据吗?

如下图红线中的 S7 ID 是如何来的,需要修改吗?  图:

    再如下图中的 诊断地址 又是如何来的, 自动生成的就不用管吗, 还是 ?

网友A:
系统自动生成,你也可以手动修改,用于网络诊断用。

网友B:
系统自动生成的,可以不用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动生成的,可以不用修改。

有的是起始地址,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