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散热风扇计时复位

楼主(2013-01-29):
可以通过控制盘复位风扇计数器,不过比较费时。重置到零大概需要半小时。从ASXR7350开始,软件新增了16.12参数直接进行复位。

网友A(2013-03-19):
不会吧,我将ACS800复位,只用了几十秒。

网友B:
重置是为了计量新换的风扇吗?

网友C:
这个以前真没注意过,有空去现场瞧瞧去。

网友D(2013-05-29):
假的,不对,现场亲身试验了

网友C:
那意思是需要刷固件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