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控制和运动控制怎么来区分

楼主(2013-01-29):
接触伺服这一块也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但仍对传动控制和运动控制感觉有点模糊,我想很多刚刚接触伺服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像变频器为什么属于传动的范畴?伺服属于运动控制范畴?现在也有很多矢量变频器加PG的啊……我只能这样理解:因为变频技术是通过改变交流电压的频率从而控制交流电机转速的技术,它并不能精确的控制电机的旋转的角度,而伺服技术则是通过码盘的位置反馈对电机的旋转速度,角度进行精确的控制。由此可知,变频技术只是属于改变传动速度等的领域,而伺服则用于对运动的位移、速度进行控制的领域。但经常会看到坛中像伯恩、笨鸟等高手在谈到刘志斌老师的部分帖子时经常会提到拿传动控制的知识套运动控制,如实让我有点晕。还望刘版主,各位大师给小弟指点一下啊。先谢过各位各位了。

网友A:
没深入了解伺服的,路过

网友B:
传动控制和运动的区别,是不是可以这样区分,传动--没有轨迹,运动是有轨迹的?

网友C:
其实感觉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就是传动控制以速度控制为主,而运动控制以位置控制跟转矩控制为主。从控制精度上来说,运动控制的精度更高一点。

网友D:
運動控制她是純電器的韌體 也就是有軟件及硬件 真對狹義的伺服電機的控制 那傳動只是對機械運動方式的傳遞 跟控制位置 速度無關 跟機械傳遞的種類有關 如 用減速機 如用同步帶 齒輪 用連軸器那就是直傳 傳動比 就是1 用減速機 那減速比就是其傳動比

兩者之間完全是兩碼事

楼主:
感谢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chenminglei0509笨鳥慢飛 。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了,传动控制只对机械运动部件的速度进行实时控制,运动控制是对机械运动部件的位置、速度等进行实时的精确控制。那当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下又怎么解释?区别是伺服可以在额定转速内一直恒转矩输出。那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传动控制无反馈,运动控制有反馈?但对于矢量变频器加PG的又行不通了?还是没有明显得分界……

网友D:
沒有傳動控制 這樣的說法 跟伺服 跟變頻 步進 的速度 位置的控制沒有關連 電器是電器 機械是機械 怎麼硬扯在一起 那不成了岳飛打張飛 打了滿天飛

你以為速度控制 就僅是控制速度 他不能做定位控制嗎 真是錯的離譜 高檔高精度的設備 哪一個用的是位置控制 都是用速度控制 難怪多數人都把PLC 當成運動控制

楼主:
笨鳥慢飛大师能再给详细的讲讲吗?小弟确实对此有点混乱……

网友D:
傳動只是個連結機構 就像連軸器 就像減速機 就像齒輪 就像同步帶 將電機的軸心與絲桿連結 可透過連軸器 也可透過減速機 同步帶 齒輪

與控制有關的是傳動比

网友E:
“传动控制和运动控制怎么来区分?”

1、传动控制、运动控制,谁给过确切的权威的定义?
2、如果是随便的说说,你是纠缠不清的;
3、个人的理解不同,区别不同,还是一个说法好,就叫“运动控制”;
4、传动就是运动控制的一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以為速度控制 就僅是控制速度 他不能做定位控制嗎 真是錯的離譜 高檔高精度的設備 哪一個用的是位置控制 都是用速度控制 ……

1、这个笨鸟的这个说法是不懂装懂;

2、速度控制就是速度控制,速度控制无法完成位置控制;

3、位置控制时,需要速度控制,比如说需要低速准停车;

4、位置控制:

1)必须有检测电机角位移、工件位置的装置;

2)必须有给定位置的装置;

3)必须有到达给定位置时,产生停车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檔高精度的設備 哪一個用的是位置控制 都是用速度控制 難怪多數人都把PLC 當成運動控制

1、只靠速度控制,是无法完成位置控制的;

2、位置控制,必须有速度控制;

3、位置信号的形成和产生,可以通过PLC来完成:

1)例如编码器反馈脉冲与给定指令脉冲在PLC的计数器中完成比较,并发出目标位置信号!

2)如果位置信号是位置开关产生的,也需要PLC的逻辑开关功能!

3)即就是没有用PLC,也要用单片机、微处理器来检测、给定、比较等来产生位置信号!

网友E:
4、在位置控制中,根据位置信号进行速度控制,最终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F:
传动:利用构件或机构把动力从机器的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但是不能对每一点的移动轨迹进行精确控制。

运动:利用构件或机构把动力从机器的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也可以对每一点移动轨迹进行精确控制。

从上述两个定义可以看出,传动是属于运动的一部分,而运动是在传动的基础上进行了升华。

楼主:
笨鳥慢飛 大师请问为什么变频器被归到传动领域?

网友D:
老劉好久不見 又開始想跟我抬槓 歡迎 不過最近生意不錯 比較忙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笨鳥慢飛 大师请问为什么变频器被归到传动领域?

這是工控網的問題 早期的版面是靠近運動控制 若我沒記錯 那時寫的是變頻與調速 非傳動

工控網另一個錯誤 就是將許多與運動控制無關的 都放到運動控制 原因就不多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在位置控制中,根据位置信号进行速度控制,最终实现位置控制!

老劉 先把運動控制的三種控制模式搞清楚 再來發言

你以為FANCU 三菱 西門子 還有被你開染房的CT 他們的控制模式都是位置控制嗎 他們用的全部都是PLC的架構嗎 老劉你真夠白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4、在位置控制中,根据位置信号进行速度控制,最终实现位置控制! 老劉 先把運動控制的三種控制模式搞清楚 再來發言你以為FANCU 三菱 西門子 還有被你開染房的CT 他們的控制模式都是位置控制嗎 他們用的全部都是PLC的架構嗎 老劉你真夠白目

1、其实这是个最基本的问题;

2、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是两种控制,控制的对象不同,分别是位置和速度;

3、用位置信号,进行速度的给定与控制,最终实现位置控制,就是位置控制;

4、位置控制,离不开速度的控制,包括电流的控制;

5、你去问问台湾的老师或者同行,看看谁“真夠白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4、在位置控制中,根据位置信号进行速度控制,最终实现位置控制! 老劉 先把運動控制的三種控制模式搞清楚 再來發言你以為FANCU 三菱 西門子 還有被你開染房的CT 他們的控制模式都是位置控制嗎 他們用的全部都是PLC的架構嗎 老劉你真夠白目

楼主:
听了笨鳥慢飛 大师对变频器为什么归到传动领域我应该是明白,传动只跟机械传动有关,看看传动的种类有:

带传动,链传动,轴传动,齿轮传动,蜗杆涡轮传动,摩擦轮传动,螺旋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所以变频器并不属于传动领域。而运动控制加入了软件的控制,就是给传统的传动加入了大脑,是这样吧?

楼主:
从传动和运动控制的定义来讲,变频器既不属于传动领域,也不属于运动控制的领域。

网友D:
以廣義的運動控制 對帶有訊號回受之電機的控制 都可稱運動控制 矢量變頻可算運動控制範疇 變頻則不算 若狹義的運動控制那是指對伺服的控制 這訊號的回受是參與控制 是可修正調整其誤差量 不是僅提供參考用無任何作用

网友F:
单纯说某个产品,从定义上看既不属于运动系统,也非属于传动系统,而只属于运动系统或者传动系统一个部分,例如机械最常见的丝杠,如果用变频带异步机连接丝杠,因运动轨迹不能实时精确定位,我们就可认为是传动控制,如果是伺服器带同步机连接丝杠,运动轨迹可以精确控制,我们就可认为是运动控制;看待一个系统究竟是传动控制还是运动控制,要从定义上深刻理解

网友D:
对:嵌位关于单纯说某个产品,从定义上看既不属于运动系统,也非属于传动系统,而只属于运动系统或者传动系统一个部分,例如机械最常见的丝杠,如果用变频带异步机连接丝杠,因运动轨迹不能实时精确定位,我们就可认为是传动控制,如果是伺服器带同步机连接丝杠,运动轨迹可以精确控制,我们就可认为是运动控制;看待一个系统究竟是传动控制还是运动控制,要从定义上深刻理解 内容的回复:

機械歸機械 電器歸電器 哪來的傳動控制 那絲桿安裝與伺服同步 但不同心造成誤差過大 甚至伺服過載 也叫傳動控制 真是瞎扯

什麼叫同步 就是直接傳動 簡稱直傳 電機軸心轉一圈 "剛好"絲桿也轉一圈

网友F:
回复笨鸟,传动系统包含:电气传动、液压传动、机械传动;电气、机械是属于传动或者运动控制系统一部分,同步机安装不同轴,导致电机轴受径向力损坏轴承或者负载重导致轴断,这属于安装问题,只要它能每一点的运动轨迹能够进行精确控制,就是运动控制系统,或者说丝杠、同步机是运动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至于什么叫同步,这个同步机,我说的是三相永磁稀土同步电机,大哥你明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回复笨鸟,传动系统包含:电气传动、液压传动、机械传动;电气、机械是属于传动或者运动控制系统一部分,同步机安装不同轴,导致电机轴受径向力损坏轴承或者负载重导致轴断,这属于安装问题,只要它能每一点的运动轨迹能够进行精确控制,就是运动控制系统,或者说丝杠、同步机是运动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至于什么叫同步,这个同步机,我说的是三相永磁稀土同步电机,大哥你明不明白

老劉 我好像又看到你的影子

同步又解釋成同步機???

网友F:
笨鸟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同步包含转矩、速度、位置、压力、流量等等参数的同步;我这里说的异步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机是三相稀土永磁交流同步电机,只是我的简称而已;

网友F:
笨鸟是不是跟刘老师一样,特别倔强啊,非拿交流传动的知识来忽悠运动控制的,这样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D:
機械歸機械 電器歸電器 哪來的傳動控制 那絲桿安裝與"伺服" "同步" 但不同心造成誤差過大 甚至伺服過載 也叫傳動控制 真是瞎扯

什麼叫同步 就是直接傳動 簡稱直傳 電機軸心轉一圈 "剛好"絲桿也轉一圈

------------------------------------------

與"伺服" "同歩" 這是兩碼事 伺服就是你講的"三相稀土永磁交流同步电机" 呵呵 同步機大概是你創的名詞

什麼叫同步 就是直接傳動 簡稱直傳 電機軸心轉一圈(透過"連軸器"連節雙方 電機軸心與絲桿) "剛好"絲桿也轉一圈 這裡告訴你同步就是傳動的意思

网友D:
对:嵌位关于笨鸟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同步包含转矩、速度、位置、压力、流量等等参数的同步;我这里说的异步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机是三相稀土永磁交流同步电机,只是我的简称而已; 内容的回复:

你的簡稱???!!!

講伺服 大家會知道是"驅動器+同步電機" 你講伺服電機 大家也會知道"驅動器+同步電機"

像老劉講的伺服 他叫"上位中心控制器+伺服電機"

网友D:
对:嵌位关于笨鸟是不是跟刘老师一样,特别倔强啊,非拿交流传动的知识来忽悠运动控制的,这样我就不说什么了 内容的回复:

老劉喜歡抬槓 運動控制是我的專業

呵呵 傳動控制我還真不知哪國的新原理 又怎麼控制 我在這禮拜讀你的大作

就像某班主把軸卡(運動控制卡)當成伺服驅動器

PLC等於運動控制 因為她倆都是發脈衝 只是脈衝頻率不一樣

不知運動控制還有 速度型控制 扭力控制 呵呵 老劉更厲害 將三種控制方式用加速 減速 准停 一次完成

网友D:
傳動控制 若是運動控制的山寨那就省下來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网友F:
笨鸟已经深深局限在机械里了呵呵,好啊

网友D:
对:嵌位关于笨鸟已经深深局限在机械里了呵呵,好啊内容的回复:

老劉是你老師嗎 怎麼跟他一個德行

网友F:
运动是在传动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传动,何来运动,笨鸟要深刻理解定义,有些话自己感觉正确,但那只是局部的,不要以偏概全

网友G:
笨鸟大侠,好厉害,来学习了。

网友D:
对:嵌位关于运动是在传动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传动,何来运动,笨鸟要深刻理解定义,有些话自己感觉正确,但那只是局部的,不要以偏概全内容的回复:

不要以為貴司 掛個XX傳動 就硬要扭曲傳動的意義 工控網上的變頻與傳動內之"機械傳動" 去看看目錄內容

每次打開工控網 出現貴司的廣告 我一直以為 貴司賣的是減速機 點擊發現是兩碼事

网友D:
对:饭桶一号关于笨鸟大侠,好厉害,来学习了。内容的回复:

謝謝 不是我厲害 是對手太弱

楼主:
还挺热闹……传动是指机械之间的动力传递。也可以说将机械动力通过中间媒介传递给终端设备,这种传动方式包括链条传动、摩擦传动、液压传动、齿轮传动以及皮带式传动等。运动控制起源于早期的伺服控制。简单地说,运动控制就是对机械运动部件的位置、速度等进行实时的控制管理,使其按照预期的运动轨迹和规定的运动参数进行运动。

网友G:
运动和传动是两个概念,可以如此理解吗?经过笨鸟大哥的介绍终于明白了。

网友H:
当时我找工作时好像有个传动的公司招收我,他们是汽车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