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选型

楼主(2013-01-29):
大家知道用三菱PLC控制两台伺候驱动器,用什么型号的PLC好。我准备用FX2N的,但是说是FX2N只能发脉冲,相对,绝对和原点回归指令都没有

网友A:
最好用FX1N  MT的,2N的功能少了点

网友B:
这个事情应该毫无疑问的。用3U了。2N已经停产了。但是我自己用2N做位置的时候也是自己做程序,由程序控制找零。就是麻烦一点。用的话都可以的。

网友C:
2N的在位置控制功能方面不如1S/1N,都要停产了,不如用3G/3U了,原点搜索和相对/绝对位置都支持,只要是没有特殊的要求,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D:
用FX1S FX1N  FX3U  FX3G的都可以,他们有定位指令,也可以控制2个轴

就是不要用FX2N的,这个没定位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