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容爆掉

楼主(2013-01-29):
       我的控制柜内安装了1台 西门子-M430   22KW    变频器;1台西门子-M430   15KW    变频器;变频器一次线、二次线接线没问题。二次线(用BVR1平方电线,主要实现开关量启/停、故障信号输出、4~20mA输入信号控制)接到同一柜体的接线端子,由接线端子与另一柜体通过信号线连接。变频器地线接到柜体,但柜体没做接地,电机的接地线接到控制柜内的接地铜排。两台变频器带的负载均为风机。分别通电运行没有任何故障产生。但运行22KW变频器时(两台变频器均已上电),运行3s左右(此时变频器还未运行到设定频率),15KW变频器爆炸,此时15KW未给运行信号,即15KW变频器处于停机状态。经检查为15KW的3个电容均不同程度爆炸,桥式整流未损坏,还连续爆了两台。返西门子维修后,也没说啥原因就维修了。集思广益,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这可难说。难道是受到隔壁的冲击了?

楼主:
处理方法:控制柜做接地,把变频器的接地线拆下,电机接地。后运行正常。但就是搞不清楚是啥原因。

网友B:
我们推焦车一台150KWABB变频器,运行了几个月也发生了滤波器电容爆炸,上面的1M欧的电阻引脚都烧断了,后来直接把它甩开没用,变频器至今还在使用。

网友C:
没有运行就炸机,检查电源状况,220的变频器接上380的会有楼主的这种情况发生,楼主好好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没有运行就炸机,检查电源状况,220的变频器接上380的会有楼主的这种情况发生,楼主好好检查一下电路。

用西门子变频7、8年了已经。这种问题不存在,请不要灌水。

灌水者免进!

网友D(2013-11-20):
我这里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过是AB 的powerflex 700,755。

同一配电室4台变频器 7.5KW的,另一新配电室3台755,1台700,其中前一配电室1台700在运行过程中爆浆,第二天更换一台新的,结果第三天旁边的3台又爆浆,差不多同时距离100左右的1台755也爆浆。据现场维修讲第一台变频器出问题的时候其他三台报故障的,只不过没有记录故障代码。

两个地方的电源取值同一电源点,配电室在井下环境干燥,粉尘严重,油烟较大。变频器至少都正常运行了1年以上。

请大家讨论、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过是AB 的powerfle...

今天又有新问题。拿来1台755全新的变频器更换,动力电缆连接好、控制电缆连接好未连负载,并设置参数。完成后再现场测试启停,测试远程启停,频率给定,都可以了以后准备连接负载还没有停电就见一阵黑烟从机子中冒出,显然又坏了,之前没有任何故障提示,求专家给点解释。

网友D:
楼主,不知道有何高见啊

网友E(2014-02-25):
可能原因:电源电压偏高加上变频器产品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F:
电源前面加个滤波器吧,感觉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G: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15KW的3个电容均不同程度爆炸,从现象看,应是遭受到浪涌电压的冲击!可在每台变频器输入前加装滤波器,把电机接地。

网友H:
电源前面需加个滤波器,电源质量不好可能造成此类故障。

网友I(2015-07-01):
是不是由于第一台风机运行后由于气流的原因照成第二台风机旋转发电,反馈到母线上,使母线电压偏高而炸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