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皮带秤选型方法

楼主(2013-01-29):
  电子皮带秤是徐聚源测控主导产品之一,如何根据用户的需要和现场工况,指导用户正确选型,确保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够选择合适的电子皮带秤,并能保持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及在高精度的情况下可靠地使用。

1、电子皮带秤型号

    电子皮带秤以ICS系列为主,有ICS-14型、ICS-17型、ICS-20型和ICS-30型等。例如:

 1.1 电子皮带秤型号的表示方法

    根据国家标准GB/T7721-1995《电子皮带秤》,电子皮带秤的型号表示如图1所示:

   2、电子皮带秤精度等级的种类

   电子皮带秤属于自动衡器,其准确度等级的表示方法和静态衡器不一样,根据国家标准GB/T7721-1995《电子皮带秤》可知:电子皮带秤的准确度分为四个等级,表示符号为:(0.25)、(0.5)(1.0)(2.0)。

    皮带秤型号和对应等级为:

ICS-14(0.25)

ICS-17A(0.25)

ICS-17B(0.5)

ICS-20A(0.5)

ICS-20B(0.5)

ICS-30(1.0)

2.2 电子皮带秤精度等级的种类

电子皮带秤属于自动衡器,其准确度等级的表示方法和静态衡器不一样,根据国家标准GB/T7721-1995《电子皮带秤》可知:电子皮带秤的准确度分为四个等级,表示符号为:(0.25)、(0.5)(1.0)(2.0)。

3、如何根据用途选择不同准确度等级的皮带秤

   3.1 应用于加工处理或控制

首先应搞清要购买的设备用于何种场合,是用于商业贸易结算还是企业内部核算。若用于商业贸易结算,应选择精度较高的设备,如(0.25)级、(05)级,若用于企业内部核算,可选择(05)级、(1.0)级或(2.0)级电子皮带秤.用于监测产量、生产速度和配料,根据情况,所要求的准确度在±0.5%±1%之间,在这种应用方面最常用的皮带秤准确度在±0.5%,不需要管理机构认可。像电厂的入炉煤计量,各种生产原料的用于内部核算的计量,通常采用ICS-17系列皮带秤。而仅仅在工艺过程控制,如定量给料,多种原料的配比控制,通常使用ICS-30系统皮带秤,就可以满足要求。

 3.2 应用于加工过程监测

    当有浪费或有设备损坏可能时,这种秤在加工车间可用于报警。根据情况不同,称量精度范围在±0.5%±2%之间,这种秤的重复性和称量精度常常同样重要。这种场合通常选用ICS30系列皮带秤。

 3.3 所选设备的配置

明确购买设备的目的后,接着应搞清购买的设备是否需要增加其它功能,以便选择相关配置,然后应向厂家提出要选设备的要求,包括设备的基本配置(本体、电脑积算器等)和选用配置(通讯板、打印板、模拟电流接口板、远程显示器等)。其中核心部件电脑积算器的型号价格差别较大,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有徐州10-201、美国MT2000系列、日本CFC-100系列、德国400系列等。因为配置价格较贵,用户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当进行选择,如进行商业贸易可选配打印机、内部核算可选择远程计数器等。

 3.4 向厂家提供现场的技术资料

搞清以上几两点后,接着应向生产厂家提供现场的技术资料,以便厂家有针对性的进行设计,其中现场的技术资料主要包括环境的温度、湿度,皮带输送机的型号、输送机的倾角、托辊的槽行角、皮带的速度、皮带的宽度,运送物料的特性、正常流量、最大流量,现场距电脑积算器的距离,积算器的安装形式等。

   4皮带秤安装使用条件

 一台电子皮带秤的使用性能好坏,不仅取决于厂家的设计质量(高品质的设计应是前提条件,文中不进行叙述),而且还取决于现场的安装工艺要求及设备的维护情况。

4.1 皮带秤的安装位置

    在安装皮带秤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秤安装在输送机的张力和张力变化最小的位置,基于此种原因,皮带秤应装在接近输送机的尾部,但应有足够的距离以防止导料栏板的影响。

4.2要求单点落料

    在高精度称量装置里,皮带输送机应该只有一个落料点且在同一点落料,这样就保证在整个落料过程中保持皮带张力恒定。

 4.3要求均匀的皮带荷载

    虽然在大多数应用中称量系统可以在物料量的20-100%的变化范围内准确地工作,但是它希望荷载尽可能地均匀。为了减少给料量的波动,可在料仓出口处装一个高度调整板。

    5.4 要求避免物料滑动

    皮带秤系统处理皮带载荷和皮带速度以获得精确计量。产生的皮带速度必须等于在秤位置上的皮带速度。基于此理由,输送机速度和倾角不宜过大,以免发生物料滑动。在大倾角、高速度的输送系统里,秤应该配置在距落料点较远的位置上,皮带输送机的倾角最大不能超过18度。对N10-14/17系列的皮带秤,输送机倾角不能超过6度,对于ICS10-20/30系列的皮带秤,输送机倾角不能超过18(根据GB/T7721-2001)。对于不能满足以上要求的情况要咨询专业技术人员,以确定能否安装皮带秤,或者需要降低等级使用。

    5.5 安装时避开输送机凸形曲线段

    在带有直线段的输送机装秤比带有凸形曲线段的输送机更可取。建议凸形曲线段不在装料点和秤之间,输送机的凸形段许可在超过称重域托辊外的6米或五个托辊间距的地方。

    5.6 输送机带有凹形曲线段时如何安装皮带秤

    输送机(向上升的)凹形曲线的切点必须至少距秤12米远。若使秤按44号手册提出的标准检定合格,此距离必须是21米,如果秤安装在带凹形曲线段的皮带输送机而又不能满足上述尺寸界限时,则秤应该装在直线段并在整个装料区外,秤的前后则应至少各有8组托辊与皮带接触,皮带秤应在给料点与凹形曲线段间,决不应在凹形曲线段与头部滚筒间。

    5.7 卸料器对皮带秤的影响

    在任何地方安装皮带秤,称重精度总是重要的,因而不允许在装有可移动卸料器的皮带输送机上安装皮带秤,如果秤必须安装在有卸料器的皮带运输机上,其条件基本上与凸形曲线的输送机相同,最小距离仍按上节的规定,还应注意的是,各种卸料器的配置形式,均应能保证皮带在称量中心运行。

    6、安装电子皮带秤后,对输送机工作条件的要求

    6.1 避免风和气候的影响

  由风引起的称重误差大小取决于风速,所以应保护皮带秤和运输机免受风和气候的影响,最少应在秤的两边6米内装罩密封,推荐门开在端部。

    6.2 避免振动和偏移

    整输送机框架应该与料仓、给料机和其它机械设备分开,以防止料仓装料引起皮带输送机位移并避免由给料机和机械设备所引起的振动和冲击。

    7、电子皮带秤安装须知

    7.1 对输送机支架要求

    在称重系统的设计中,下列挠曲量应考虑进去,它们是载荷传感器的挠曲,秤架和称重桥系统的挠曲,以及输送机支承结构的挠曲,极其重要的是这些挠曲过大,在秤的制造中,对载荷传感器,秤架及称重桥系统的挠曲作了控制,只有输送机支承结构的挠曲是个可变量,因此,对支撑着秤和秤两边的输送机纵梁应有足够的刚度和满足要求的支撑,以使至少在+3-3托辊间的相对挠曲量不超过1/200(如托辊间距900mm挠曲为±0.75mm)在装设秤的部位,输送机不应有伸缩接头或纵梁的拼接。

    电子皮带秤的安装位置要尽量避免输送机支架各接头部分,实在避不开,要将拼接部分焊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7.2 重力或张力装置

    在长度超过10米的所有输送机,都应装设重力张紧装置。

    7.3 对皮带槽形变化的要求

    为了得到最佳的皮带称重精度,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从空载到满载时沿着整个输送路线皮带槽形变化的影响,皮带应有一定的柔性以保证皮带空载和所有的称重托辊(水平托辊)良好接触。这样可以保证被输送的物料是由称重托辊支承而不是由皮带骨架支承。

    7.4 称重域托辊

    在一般情况下,将托辊制造商生产的优质托辊用在称量系统里就能满足要求了,但条件是称量系统所选择的托辊与皮带输送机原有的托辊尺寸必须相同,槽形角必须相同。对称量段使用的托辊来说,选型特别重要,不仅要考虑托辊的型式,而且要考虑托辊本身的结构,由于托辊的校准在皮带秤的运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所有托辊的结构应尽可能地统一。重要的是应避免采用V型托辊和吊挂型托辊。

    7.5 托辊的槽形角

    托辊槽形角过大会给使用带来很多问题,它不仅使得皮带的梁效应或悬垂线效应变得更明显,而且使托辊不同心度的影响增大。称重系统安装时,要完成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在称量段把所有的托辊调整成一条直线,这样做尽量减小皮带在托辊上方运行时,由于皮带张力变化或其它外力所引入称重系统的附加力。对于所有高精度的电子皮带秤推荐槽形角最好为30度~35度的槽形角或更小,而45度的槽形角一般达不到电子皮带秤规定的精度,因而通常是禁止采用的。

    7.6 导向托辊(防皮带跑偏托棍)

    从空载到满载的条件下输送皮带中心导向,是极其重要的,导向托辊可装在距称重域8个托辊间距的地方(称重域托辊是指称重托辊及其两边各四组托辊)。

    7.7 托辊的校准

    皮带秤的托辊和前后的各四组托辊应该进行尺寸校准,同时秤应该按要求用垫片上下调节使秤不受皮带张力变化的影响,称重托辊和称重托辊前后各四组托辊要非常精确地校准以使称重平台或称重段尽可能地准确,这些托辊的安装是很严格的,对整个皮带输送机进行精细的托辊校准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保证在各种皮带荷重条件下得到理想的皮带槽形变化。

    称重区域托辊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它们将直接影响到物料的称重区域运行是否稳定,采用原输送机上的托辊进行改造成为称重区域托辊,能够保证称重区域托辊的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这就是赛摩公司在销售皮带秤时通常不提供称重托辊的原因。

8、不适宜安装皮带秤的工况

    8.1 钢索输送机

    通常称作钢索输送机的输送机不适合安装电子皮带秤进行称重。

    8.2 堆料输送机

    应避免将秤安装在钢丝悬吊式输送机(如堆料输送机)上。也应避免安装在校准周期内改变倾角的 输送机上,这些应用将使精度降低。

电气部分的安装要求

 电源部分应尽量避开动力线,亦可采用照明电源,有条件的用户可在电脑积算器电源侧增加电源稳压装置;电气接线盒安装于输送机一侧,应密封好,防止清扫输送机架时,电路板被水浸泡或粉尘进入接线盒内;电脑积算器控制室和现场的距离较远,可达几百米,称重信号线和电力电缆线应分开走线,且将屏蔽端接好,由于线路损耗较大、称重信号受外界的干扰较严重,距离超过60米时,接线应采用6线制接法;电脑积算器和秤体应分别接地,接地电阻应不大于4Ω。

10. 电子皮带秤的维护及修理

10.1系统的维护

 要使一台调校好的电子皮带秤能够满意地运行,保持良好的精度和可靠性,应进行如下七方面的维护:其一,对于新安装的皮带秤,在安装后的几个月内,每隔一天检测一次零点,每隔一周检测一次间隔值,根据精度要求,适时选择实物校准或模拟校准;第二,每天下班停机后及时清除秤体上的积料和皮带上的粘附物;第三,皮带运行中,检测皮带是否跑偏;第四,由于称重托辊运动的灵活性、径向跳动程度等直接影响计量精度,需每年对称重托辊润滑12次,但要注意托辊润滑后,需对电子皮带秤重新进行校准;第五,使用过程中,正常流量最好控制在校准流量幅度的±20%范围内;第六,最大流量不要超过120%Qmax,这样做不但有助于提高皮带秤的精度,而且会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第七,严禁在安装传感器的秤体上进行焊接,以免损坏传感器,特殊情况下,应先断开电源,然后将接地线引到秤体上,一定不能让电流回路经过传感器。

    10.2系统的修理

    因外界影响因数较多,检查和排除电子皮带秤的故障,相对其它衡器来说要复杂得多,这就需要修理人员应认真阅读了解相关的知识,勤观察、勤动手、多分析、多思考、多总结。   10.2.1电脑积算器的检修

   电脑积算器是电子皮带秤的中枢,它是将称重传感器送来的mV级信号转化成数字量信号,并将速度传感器送来的脉冲信号进行整形处理,然后一同送入微处理器集中进行处理,其修理程序参见图2。

电脑积算器故障检修流程图

10.2.2称重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的检修

   称重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是电子皮带秤的心脏。称重传感器的检修大家较熟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介绍;速度传感器是通过与皮带接触的滚动装置来驱动运行,并将皮带运行的速度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方波),因厂家选用装置不同及皮带运行速度不一样,电压幅值也不一样,正常工作中,电压幅值一般在315VAC之间,可用万用表的档进行检查,其检修程序参见图3。

   10.2.3零点及间隔值的漂移

    零点屡调不准、称量不准确,首先应从现场着手,造成的原因可能与秤体安装质量和使用环境有关,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处理:一、环境温度、湿度是否昼夜变化较大,导致输送皮带的张力发生变化,从而使皮带秤零点发生漂移;二、秤架上积尘积料、运输皮带粘料;三、物料卡在秤架内;四、运输机皮带不均匀;五、系统没有良好接地;六、电子测量元件故障;七、称重传感器严重过载。其次应考虑传感器本身的稳定性及电脑积算器的性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