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信号转换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3-01-29):
大家好问题是这样的:扭矩传感器信号经过施耐德M218模拟量模块,要怎么做才能将扭矩数值换算成重量数值显示到触摸屏上。具体要怎么做、功能块要怎么选?求大神们帮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怎么做才能将扭矩数值换算成重量数值显示到触摸屏上。

---

首先是明确两者之间的公式,然后用加、减、乘、除指令把公式表达出来,得出的结果就是重量值了。

至于扭矩和重量的关系公式,这个不知道,帮不上忙。

楼主:
多谢指导    扭矩和重量的关系公式 T=FR   T扭矩  R半径   F=MG  M重量  G重力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