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29):
请问诸位几个问题:

1、在B140中怎么设置脉冲标志位,我使用的模组中不方便安装硬件原点开关,我想使用脉冲标志位来代替,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2、伺服报警的清除用哪个指令?

3、急停开关开启之后是需要整个重启系统吗?

网友A:
1、不需要设置,只是要用不同的指令FI回(找)原点。

2、没有这样的指令,这要看您是用的什么伺服以及如何连接B140和伺服的。很多伺服把使能信号断掉重开可以清除报警

3、有的系统是有这样要求的,单纯对B140来说没有这个必要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1、不需要设置,只是要用不同的指令FI回(找)原点。2、没有这样的指令,这要看您是用的什么伺服以及如何连接B140和伺服的。很多伺服把使能信号断掉重开可以清除报警3、有的系统是有这样要求的,单纯对B140来说没有这个必要内容的回复:

谢谢刘工,再请问一下,如果不能设置,脉冲标志位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如果不能安装硬件的原点开关,还能通过什么软件手段来规定出一个原点吗?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1、不需要设置,只是要用不同的指令FI回(找)原点。2、没有这样的指令,这要看您是用的什么伺服以及如何连接B140和伺服的。很多伺服把使能信号断掉重开可以清除报警3、有的系统是有这样要求的,单纯对B140来说没有这个必要内容的回复:

再请教一下刘工,我连接控制器与伺服驱动的时候,有一根线是从控制器的伺服复位端口接到伺服驱动的报警清除端口的,请问通过什么指令可从这个口发信息清除伺服报警呢?

网友A:
“谢谢刘工,再请问一下,如果不能设置,脉冲标志位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如果不能安装硬件的原点开关,还能通过什么软件手段来规定出一个原点吗?”
标志脉冲是来自您的位置反馈信号,一般区别与A/B信号,会标记为Z、I或者C,有的时候也叫索引脉冲(index)或者参考脉冲(refrence)。

就是一位置反馈信号中的标志脉冲作为原点。不过,很多位置反馈信号中的标志脉冲在整个设备的行程中有不止一个,比如旋转编码器就每圈一个,一些光栅尺也是间隔20mm/50mm就有一个。

“再请教一下刘工,我连接控制器与伺服驱动的时候,有一根线是从控制器的伺服复位端口接到伺服驱动的报警清除端口的,请问通过什么指令可从这个口发信息清除伺服报警呢?”

重复一下,您手头的B140,外部电路是代理商自己设计生产的,不是由我公司提供的。对于一般性的问题,我可以解答您,而这样涉及具体接线的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您了,我并不知道您的供应商设计的接口中各个引脚的内部定义。这个问题还是请您与您的供应商联系比较有谱。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谢谢刘工,再请问一下,如果不能设置,脉冲标志位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如果不能安装硬件的原点开关,还能通过什么软件手段来规定出一个原点吗?”标志脉冲是来自您的位置反馈信号,一般区别与A/B信号,会标记为Z、I或者C,有的时候也叫索引脉冲(index)或者参考脉冲(refrence)。就是一位置反馈信号中的标志脉冲作为原点。不过,很多位置反馈信号中的标志脉冲在整个设备的行程中有不止一个,比如旋转编码器就每圈一个,一些光栅尺也是间隔20mm/50mm就有一个。“再请教一下刘工,我连接控制器与伺服驱动的时候,有一根线是从控制器的伺服复位端口接到伺服驱动的报警清除端口的,请问通过什么指令可从这个口发信息清除伺服报警呢?”重复一下,您手头的B140,外部电路是代理商自己设计生产的,不是由我公司提供的。对于一般性的问题,我可以解答您,而这样涉及具体接线的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您了,我并不知道您的供应商设计的接口中各个引脚的内部定义。这个问题还是请您与您的供应商联系比较有谱。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刘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