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要传输9个模拟量,需要多少造价?

楼主(2013-01-29):
把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再用数据线传输200M到这个14的PLC中,请问用什么模块,转换和接收,总体需要花多少钱?

网友A:
CPU通讯口还有几个口没用,图上看不出来。

如果CPU还有MB口的话,可以用MB通讯,200米以外的现场装一个数据采集器(带485通讯),成本嘛,2千以内应该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通讯口还有几个口没用,图上看不出来。如果CPU还有MB口的话,可以用MB通讯,200米以外的现场装一个数据采集器(带485通讯),成本嘛,2千以内应该能搞定。

2000块钱就是笑话罢了,这个是施耐德呢

网友D(2013-03-10):
可以用 便宜的啊,,不一定用施耐德吧,,带modbus 应该可以了,,一个模块 便宜的几百块,,

网友E:
也就2000内搞定,用通讯MB1驱动,采集过来通讯到主控上面显示到画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