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的0.37KW的变频,带120W的配套电机,报F011?

楼主(2013-01-29):
西门子M440的0.37KW的变频,带120W的配套电机,报F011?点动5HZ的时候的不会报F011,频率升到10到20多的时候,会报F011,跟A0511,我参数回复出厂设置,快速调试,还是F011,请请指点迷津。

网友A:
将电机参数优化一下,参考下图

网友B:
F0011   A0511 都是提示电机过温。

处理这个问题分两个方向,

1、如果你的电机内部有热敏元件,并且已经接到变频器 的 14 15端子,那么需要你严格做电机辨识P1910=1,  以及依具体情况修改P601---P628参数。

2、如果你的电机根本就没有热敏元件,那么就该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设置,必须让P601=0.

网友C:
学习了,楼上的讲的很清楚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