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14R-E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29):
   信捷XC3-14R-E型号跟台达变频器通讯,通讯不上,求教高手帮我解决问题。信捷XC3-14R-E的程序用REGW K1 H2000 H12 K2。

H12是正方向启动,信捷的传送速度是19200, 停止位1位,数据位是8位,偶校验。台达变频器的传送速度是19200,通讯地址为1。通讯格式有6种,每一种都用过,P00设为04,P01设为03,反复做都没有启动,请问,我出错在那里。台达变频器的通讯线的3号线接信捷的B端,4号线接信捷的A端,线我也调过接,按照上面的做法,也没有成功。

网友A:
变频器与PLC通信端口正/负接反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开路测量好PLC的AB端与变频器通信端口正负对应,再接上。PLC与变频器的通信设置一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再补一下,变频器通信设置为RTU 模式

楼主:
我照你这样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B(2013-04-12):
我用过可以的,写H2000,H2000=2是停止,等于18试运行

网友C(2013-11-21):
我的可以启动和停止  就是频率改不了  不知道是咋回事  没通讯上吗?

网友D(2014-06-16):
本司是一家自动化设备公司(粉末冶金设备),需招聘PLC编程一名,专职兼职都可,信捷的用得比较多,工作地点宁波鄞州区有意者Q1041365371请说明是在工控网上看到的,工资面议!

网友E(2019-09-19):
没有结果呢?都这么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