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3-01-29):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光电编码器和一个继电器输出的PLC和一个42步进电机+6560的驱动器。现在我i想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不知道怎么弄了!

是这样吗:把编码器连到PLC高速输入端,然后PLC输出连接6506的驱动板?这样可以吗?请教老师们!

网友A:
是了,大概就这样做。。。

网友B:
這樣接是沒錯的 但有意義嗎 我看不出來 編碼器的訊號僅提供參考 並沒有參與控制

网友C:
是这样,不过你的PLC要有高速输出才行

你在程序里做比较就型

当编码器的反馈记数到你设定的值相等就停止输出

网友D:
没法实现的

步进电机是随PLC发送的高速脉冲进行旋转的,你查查步进电机原理就知道。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脉冲频率低,电机转速达不到实际动作要求。

给你参考,控制步进电机,一般不用编码器也可以的。

网友E:
这样定位不是很精确吧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控制步进电机,只能是PLC的脉冲信号。编码器可以采集信号,然后把信号录入PLC,通过PLC内部程序的编程,可以用这个信号来参与步进脉冲的变化或者停止。。。在某些案例中可以理解编码器是一个用来调整速度在一定范围内的检测仪器——速度过快,编码器采集的数据越快,反馈给PLC,PLC减小脉冲频率的输出。。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见量。

网友B:
樓主想用這樣的架構 步進應該經常的失步 那你該去找出失步的原因 是電機慣量不足 還是機械結構安裝的問題 造成系統慣量變大 若不找出原因 只想透過編碼器 那是不切實際 況且PLC也沒有能力去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