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00PLC之间通讯问题
小洋人 _14

楼主(2013-01-29):
两个400PLC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他们之间的数据交换通过FC5/FC6,画面采集的信号正常(两个PLC的数据在HMI上显示正常),但是两个PLC之间却通讯不上,FC5/FC6的诊断代码是8304,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停止AS站的循环读服务,在"WinCCExplorer>变量管理>SIMATICS7PROTOCOLSUITE"
中。右键单击出现问题的S7连接,选择"系统参数",清除复选框“周期管理>通过PLC”的选择。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 两个 PLC 通过 以太网 通讯,不过过 FC5/6 能相互读取数据吗 ?

网友A(2013-08-01):
谢谢各位关心,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下载一下硬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