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卤灯和高压钠灯的灯管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3-01-29):
金卤灯和高压钠灯的灯管可以互换吗?

网友A:
我这泛光灯种类也很多,有些不同品牌的金卤灯泡都不可以互换,包括触发器和镇流器,有点头疼

网友B:
最好不要更换,原配应当更能发挥设备性能

网友C:
同样功率的两种灯,镇流器一样,触发器一样,如果灯口一样的话,我觉得可以互换

这两种灯的灯光颜色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样功率的两种灯,镇流器一样,触发器一样,如果灯口一样的话,我觉得可以互换这两种灯的灯光颜色不一样

对!我们经常换

网友E:
性能会不会下降没测试过,本人替换使用过。当然灯口一样。电压一致,功率一样。

楼主:
换过的有没有测试一下电流的变化,亮度一样吗?暂不考虑颜色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样功率的两种灯,镇流器一样,触发器一样,如果灯口一样的话,我觉得可以互换这两种灯的灯光颜色不一样

同功率的灯我们经常互换使用,除了颜色没开发现什么不同